Thinkpad E40问题!

楼主(2011-08-25):
一台E40机器!加电待机就从0.02几或是0.04几掉到0.001。过几秒又到0.003就不动了!这个时候拔下电源。测量3V 5V电感对地阻值为零!反复测几次后阻值慢慢增大!到157欧不动!再插电有是这样!

网友:
没有人修过这样的吗?各位帮我分析下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3 5V电感对地阻值为零是不是芯片 保护了。

网友A:
也许 哪里有下流管件 在慢释放,就有了你说的变化吆

网友:
下管有电压的话,下管打开,电感当然是对地为零了。

网友B:
带电测肯定对地为零呀

网友C:
开机芯片那里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电测肯定对地为零呀

断开电压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机芯片那里是不是有问题

现在还没有替换的   好坏还不清楚!

网友(点评):
人才啊,这高的分了,还来这个, 那余电啊还是泄流了, 再说你一个管子都啥不得换不是浪费论坛资源大家时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没有替换的   好坏还不清楚!

场管换了  芯片没换   发顺丰今天还没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 哪里有下流管件 在慢释放,就有了你说的变化吆

场管换了  芯片没换   发顺丰今天还没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