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改序列号

楼主(2011-08-25):
各 位前辈 你们好、
        我是初学着,我想问想如何改硬盘序列号, 用什么软件  带教程是最好的了 ,谢谢

网友:
ST的直接用指令线加指令改,其它的用PC3000之类的专业工具。

网友:
怎么个改法楼上的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
PC3000刷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确实让人难以回答,硬盘的型号,品牌不一样操作也不同,而且没专业工具改不了,ST硬盘11,12代的SN号目前还没几个人能搞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