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杂牌主板问题,在线等,进来看看

楼主(2011-08-25):
如题,拿过来是跑C1无复位,经测RT9241
9脚1.57正常,10脚SS电压开始有5V,然后掉到1.71V
跑到连接10脚的小三极管,更换后跑码
跑码大概如下C1-C3-24-26-7F-10-11-11-10-11-10-7F-10-11……
然后好像循环在1011这2个数字上,但就是不显示,求解

网友:
刷BIOS  拆COM口芯片

网友(点评):
无COM口IC,杂牌,无BIOS可刷

网友(点评):
有COM口的,刚才点评错了

网友:
插个喇叭听下有没有滴的一声  有的话插VGA电路 没有刷BIOS

网友:
打一下cpu的波波 就知道了

网友:
先把9214直接换了,不行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