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的笔记本没有声音

楼主(2011-08-25):
IBM T43的笔记本进系统后没有声音,也找不到声卡,更无法安装声卡驱动,但在BIOS在BIOS里面按错健会有报警声,在系统内按错键也会有提示音,BIOS已还原出厂了,但在进系统前会报错2010,按ESC键可以进系统,系统已做过若干,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请朋友们多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那可能是声卡坏了吧  查一下声卡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更换声卡芯片后机器已有声音,谢谢楼上的朋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