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usb接口没有供电,着急。

楼主(2011-08-25):
hp 6520s 三个usb 口都没有供电,拆开看见usb 口附近8 脚芯片u3 已经烧糊,从别的主板找类似的芯片把u2 u3 u4 全换了,供电有是有了,待机时候有,只要开机了供电就没了……什么原因?

网友:
考虑南桥了,我要是遇到那个芯片坏了的就取下来不换,飞线过去

网友:
你查是不是被拉低了,你查C735,C724看。一般是开机后被拉到没的

网友:
那开机后+V5A电压有没有呢 如果有继续查 SLP-S5#-3R 的信号源

网友:
要么后面把它拉低,要么就是南桥哦!先做做南桥吧!

网友:
找个5V拉过去试试。

网友:
主要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同时查SLP_S5#_3R的开启信号,,正常为高电平,,若正常可尝试更换U3或是查后极是否有短路拉低+V5A.

网友:
期待结果出来,直接拉个5V过去,U口能正常吗?

网友:
我把in out 直接连上了,U 口能用了,只不过关机时候U 口是有电的。

网友:
我遇到这种就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过流保护芯片 去掉直接飞线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