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了在线速求

楼主(2011-08-25):
我的硬盘bois认到之后,系统不读然后进MHDD检测不到在线求解

网友:
硬盘坏啦。。。或者维修。。。或者换。。。

网友:
内存摆弄下试试   或那别的机子上试试

网友:
希捷薄盘还是并口硬盘,并口没有跳线的话MHDD检测不到,
希捷薄盘的话把电路板拆下来橡皮擦擦触点,最好再渡点锡。

网友:
LZ也不说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盘,怎么帮你呀

网友:
这个情况可能是固件的问题较多!

网友A:
品牌,型号,有无异响,MHDD 指示灯状态。

网友:
有的使用MHDD检测不到的,进PE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型号,有无异响,MHDD 指示灯状态。

Seagate 1000Gbits 型号:ST31000333AS
没有异响
什么是MHDD指示状态怎么看?请版主指点一二!

网友:
修硬盘的说是磁头坏了,换了一个地儿又说是线路板坏了!晕死!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B:
自己是不是维修这个行业的,不是的话跟你说也白说。花钱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是不是维修这个行业的,不是的话跟你说也白说。花钱去修。

想自己修呢,可惜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费板子,现在就是想确定一下到底是哪里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些,如果不算太大的话就自己修了!

网友:
有一样的板子也不能直接替换,好像要把原板上一个芯片移植过去,里面数据重要就别自己搞了,还是到数据恢复那弄吧。

网友:
没有什么重要数据就别折腾了。就是修好 了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