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几个小时后有点闪屏呢?

楼主(2011-08-25):
请前辈们帮帮忙....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不稳定,建议查看一下电容。

网友:
楼上的,什么问题都不知就换电容。

网友:
先外挂高压条试机 看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把外壳拆下来,然后再开几个小时还会不会闪,最好用风扇对着吹

网友:
怎么闪啊!

网友:
更换高压板部分的电容   电容坏得可能性很大  你可以拆开机子看看

网友:
电容问题

小美Mcy -2 严禁灌水

网友:
先看看电容有没爆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条,试试。。。

网友:
先排除接触问题,在判断硬件问题,不要动不动就换元件,先找问题

网友:
先换电容式吧,这个问题即使修好了也不好测试,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全都装好后再测试!还可以把后面的散热孔全堵上,盖块布在上面,减少主板的散热,这样出问题的时间可能会短些,容易测试!

网友:
电容,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