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电不亮 电流1.3多

楼主(2011-08-25):
这个本来是放CMOS的电池的电可以亮的,关机后再开就不可以,后来我就把南桥换了  ,现在是放电也不会亮了 电流跑1.3几,COMS的电路看了电压正常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 看下读内存了没有, 上内存假负载,量下系统管理总线,看有没有跳变!  跑马吗?

网友:
这机子显卡是通病

网友:
修过同样的机器是显卡出问题了,但是后来又掉电了

网友:
换了南桥就不亮了你说要先考虑哪里呢?
是否跑马?
跑到哪里?
不要一听说通病就干显卡。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  BIOS也爱坏  LZ 注意下

网友:
看机器是否跑吗,跑到那里再修

网友:
机器好了 ,别的师傅修的,搞不懂为什么还是显卡的问题 ,前面放电又可以亮

网友:
机器跑码?要是跑这个电流过显卡了,外接,有显,查屏接口-屏线-屏

网友:
这种故障可以用示波器打内存波形来判断是否过内存来判断,如果过了内存,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A: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先拔掉内存来判断是 不是显卡的。直接换南桥的做法有点武断的,

网友:
看来显卡通病这事不假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楼主真牛,属于快修型的

网友B:
是显卡问题,我上个月遇到款宏基的,就是做了显卡亮了,关机在点一次就又不亮了,只要热下显卡就好一次下次又不行,COMS电池放了电也不行,最后换了个新显卡就好 了.

网友:
还好你桥做的水评还行,要不然又要着急,下次下手之前算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问题,我上个月遇到款宏基的,就是做了显卡亮了,关机在点一次就又不亮了,只要热下显卡就好一次下次又不 ...

你那个还好解释,但是我这个是放下电就可以亮,放电不是只和RTC和南桥有关系的吗?根本就关显卡的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先拔掉内存来判断是 不是显卡的。直接换南桥的做法有点武断的,

拔内存说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