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开机保护

楼主(2011-08-25):
各位大大我有一台R50开机有时正常,有时一开机就保护了,各路电压都正常,该杂整啊

网友:
保护的时候看那些电压没有啊?先要找到是影响的地方是哪里再修啊?

网友:
既然是保护肯定是有什么地方不正常啊,要仔细查啊

网友A:
IBM 保护是属于比较难修的, 按逆向思维, 一步一步查了! 你所指的各路电压 是指那些? 你问问题 最好是图加跟你量过的地方!!!

网友:
掉电后还可以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 保护是属于比较难修的, 按逆向思维, 一步一步查了! 你所指的各路电压 是指那些? 你问问题 最好是图 ...

CPU,内存,升压

网友:
待机电压有没有 没有 电源接口附近一个100OM的电阻看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