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201不冲电,显示冲电,就是冲不进。

楼主(2011-08-25):
     接一1201  小本。 不冲电。系统显示冲电中,但电流不走。

想问下这个充电芯片要满足那几个条件,才能冲电。还有就是插上电池21 PIN VREF 5V也出来了,但还是不充电。不知冲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了。电池是新的,确定电是好的。

网友:
看看一些小东西是不是有不良,我遇到过,最后是一个电阻不正常导致

网友A:
给个框图你研究一下吧

网友B:
先换电池测试

网友C:
是,这种情况 电池占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信号 ,首先你的电池接口 上要有三个脚有3.3V的电压,两个系统管理总线,一个检测脚,同时,像这种情况 ,1.4.5.7.8.17.24. 这几个脚位要正常

网友:
3楼的图不好看,给你PDF图看个爽。这个IC也常怀的。

网友:
小东西,旁边的电阻都正常,电容也换过了。21 PIN 的电压出来了,说明充电芯片应该正常工作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框图你研究一下吧

谢谢你的图,不装电池21PIN的电压没有,装上就有5V是不是 说明这个充电芯片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池测试

电池换了两块新都不行,原来的电池放别的机器上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种情况 电池占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信号 ,首先你的电池接口 上要有三个脚有3.3V的电压,两个系统管理总 ...

这几个脚,有一个脚不上电池是3。3V,上了之后变0。2V了,这个应该是检测电池的,变低,说明电池是检测到了。  装上电池系统管理总线的两3。3V也出来了。但量不波形,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波形。这几个脚位的电压
   1, 19V,     4,1。8V    5, 0。7V     7,8    好像只有1。几V, 17, 这个是跟电池充电脚连一起的。
24,   19V,      21PIN 装上电池出来5V, 能不能说明充电芯片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种情况 电池占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信号 ,首先你的电池接口 上要有三个脚有3.3V的电压,两个系统管理总 ...

必须有波形,因为这是系统管理总线,有一条时钟和一条数据,他得检测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