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键盘进系统不好用

楼主(2011-08-25):
打上驱动后 重启能用,只要按上了10几次 就不能用了
重启之后又能用  又是按10几次不能用
进BIOS 或者是金 PE都是一样 按10几下就不能用了
全盘都失效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我怀疑是驱动跟 KBC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查一下EC还有看一下,看一下键盘接口附近有没有电容类的东西

网友:
这个很难说就是EC的事,驱动的话可以排除,和驱动没关系。之所以说不一定就是EC的事是因为1420 1400等并不是由EC直接控制键盘的,而是由触摸板上的一个芯片控制的。考虑问题全面一点会少走弯路

网友:
键盘,EC.电容、

网友:
dell 1420 部分键不能用的例如 8 9 F12。一般只需用手指把键盘排线金手指与触摸板金手指的接口

压紧即可 如果全部不能用 换过键盘后不行 一般是SMSC ECE1077QFN封装芯片的

问题。这芯片会在触摸板上。。。 希望能帮到你这是我的经验~~~ 另外提醒你,跟EC没关系~

网友:
KBC有问题吧

网友:
要不就键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