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20点不亮,求解

楼主(2011-08-25):
同行送来的主板,电源接口烧了个洞 短路了  ,充电芯片也烧了几个脚。把烧的地方刮了刮,不短了,换上个充电芯片 点了下亮了。以为就好了 可是放到明天再点就不亮了。电流到0.6A多久停了,不插内存也一样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了 。有时压着CPU偶尔会亮  我怀疑是板层有线虚了,导致CPU不能去调去BIOS的post自检程序。  我想问下 这个芯片上有没有导致不能量机的信号

网友:
这是TCL T20的图纸,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充电异常信号

网友A:
电流都已经到了0.6了,如果是裸板的话,基本上和充电电路没关系了,压着CPU会亮的话可能是主板有虚焊的地方,常见的一般是显卡虚焊 CPU座虚等,你说的机器之前修过,不过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帮不了你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都已经到了0.6了,如果是裸板的话,基本上和充电电路没关系了,压着CPU会亮的话可能是主板有虚焊的地方 ...

我怕是板层有断线,不是虚焊

网友:
一般没有进水不容易有版层断线。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