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pci-rst =1.5V

楼主(2011-08-25):
有台hp520的机器,上电到0.7左右……无跳变!pci-rst和plt-rst的电压都在1.5左右……U30的电阻去掉后1 2 pin的电压还是1.5    南桥换过新的了还是一样!我量了PG也是正常的……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
拉 拉 拉拉拉,低喽

网友:
检测pci-rst和plt-rst的去向,如北桥和一些外设

网友:
- 很明显 被拉低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上拉电压上或拉电阻的可能性比较大,两个信号同时有问题的话电阻的可能性比较低了,看看是不是上拉电压的问题,不是的话不麻烦大了,要查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B:
真的没有短路的吗?你用欧姆档注意测下+3vs和好板有没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没有短路的吗?你用欧姆档注意测下+3vs和好板有没有差距。

没有的!U30  U31  的每个脚我都和好板对比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上拉电压上或拉电阻的可能性比较大,两个信号同时有问题的话电阻的可能性比较低了,看看是不 ...

是很麻烦的!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吧……不修了!太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