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1-08-25):
(无正文)

网友:
昨天用的是有人拿来一台惠普CQ40笔记本,说让咱除尘,我怕找后帐当时就让他开下机试下,当时没有用适配器,今天来了说开不了机,用电池没有事,就是适配器不行,我又从拆了一遍安上,还是电池能开机,就是适配器不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昨天在这没有用电源适配器?

网友:
现在电源适配器插在电脑上没有灯显示,

网友:
如果适配器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要检查主板了哦 这种情况一般是保护隔离电路 找个图纸慢慢查

网友:
会出大问题啊

网友:
会出大问题吗,用电池会开机,用适配器没有灯显示,现在电脑这种情况会出大问题吗?

网友:
小问题啦,很简单的隔离电路折腾折腾就好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是不是坏的,要么是隔离保护电路挂了

网友:
主板保护隔离出问题啦

网友:
可调电源试试啊

网友:
这种你就不用管了,修好另外收钱,查隔离电路,简单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电源要原装的才行

网友:
有没有是用稳压电源看一下开不开机,看下有无电流,如果有能开机说明你的适配器有问题了,如过不开的话就检查你电脑的保隔电路.

网友:
它的电源适配器坏了,在当地买不到,最后他找修家电的修好了,现在也是没有开机,他还想把问题赖在我身上,我只是除尘,电池能开机当时走时能开机,现在电池也能开机明天去县城看看去,不知道问题大不?

网友:
CQ40这款机器对适配器很挑的,有些要原装适配器才能触发,CQ40板子BIOS也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这样的话就是适配器的问题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所以说,除尘收50是不贵的。

网友:
适配器好的,保隔,充电IC,HP我都收100,低了不清,都折开收 50.风险大大的

网友:
适配器坏了吧. 惠普的DC头带检测脚的.估计是没检测到DC头的电压.开不了机

网友:
看下电源是不是好的啊  用万用表量哈撒      没问题那就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了哦

网友:
问题大小因人而异吧,个人人为换个南北桥显卡之类的是小问题:有机器有芯片,5分钟搞定;电路问题是大问题,有时候要查一天半天才发现一个小电阻老化了

网友:
今天上午去我们县城换电源适配器就好了他嫌贵没在那买我又给他找了个地买的,最后我又数落了他家大人一通,他家儿子没去,昨天还想恶我一把呢、说是我拆机给他能坏的把我气得够呛,农村人还想少给钱又想实惠,通过这次事件,我也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对于笔记本低了就不除尘,我是又赔工又赔钱还生气下次再有找我除尘的钱少了我是立马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