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

楼主(2011-08-25):
现在手上有一台ASUS F8T的本本。开机有时黑屏,有时又可以。黑屏时可以进系统。外接可以。高压条,灯管都测试过了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应该是那里虚焊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需要原装的高压条才可以的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问题没搞清楚就动手的话会惹出大问题的

网友:
是黑屏。屏也换过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3A组合的,CPU容易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