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长城显示器,型号为m9wel5不通电

楼主(2011-08-25):
我有一台长城显示器,型号为m9wel5不通电,谢谢各位大侠,小弟急需你们的支援,在线等=======待中...../谢谢
显示器

网友:
都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网友:
不通电?指示灯亮不?不通电的原因很多?你说清楚点?

网友:
不通电的机器很好修,N多款机子都是电源板的问题居多。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原因不明~~不知道那里问题。
哈哈~~兄弟问题说祥细点

网友:
自己都没有换个电源板试下???

网友:
不通电 先检查300V电压正常不? 没有修整流滤波 有就修IC控制电路。

网友:
嗯嗯。好。下次一定发明白点!!!嘿嘿。我整下滤波、换个整流。好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