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磐英HA-LC1主板PW+无高电平待机

楼主(2011-08-25):
现象:磐英HA-LC1主板PW+无高电平待机,PW+只有0.6V
已测:与PW+相连的双二极管存在问题
求助:这个双二级管用什么来代换?(如图黄色圈中)用热风焊台吹下来吗?具体怎么操作
注:本人只是爱好拆拆修修这些,所以知之甚少,还请各大虾能说得详细点,谢了。

网友:
你确定是个双二极管么,不会是个三极管吧

网友:
用t04代换,这个比较常见

网友:
兄弟能说得详细点吗,是T04的话就是三级管了?T04代表哪个型号?但是网上查到的图片好像跟这个并不一样,希望帮忙解释
用热风焊台换还是怎么?
谢谢

网友:
没人帮忙解答下

网友:
这论坛的高手呢?

网友:
你测一下待机。。。。

网友A:
那么3.3要么5V,,,先看一下1117那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3.3要么5V,,,先看一下1117那一路的

就是因为出问题了才0.6V 问题已经找到,就是黄圈中那个东西。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更换那个坏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