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保险电阻32V 40A可用什么元器件代替

楼主(2011-08-25):
求助UPS保险电阻32V 40A可用什么元器件代替
求助

网友:
40A只有去电子市场买了 一般都没那么大的。

网友:
当然是换同样的元件了!

网友:
问好多家了,还真不好买到

网友:
应该是保险管吧?可考虑用低压电气装置上使用的保险管。(电流都达到40A了,好像也没有保险电阻可供选用了)

网友:
到电器市场(强电,不是电子市场),买40A的像铝片那样的保险。

网友:
拿一块好的试试

网友:
用铝线直接短接可以吗?

网友:
用铝线短路?
铝不好焊在电路板上吧?
考虑用铜线,但须查下不同线径所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再加以选择。

网友:
要是内部空间能放下40A C45的话,干脆装一个,完美解决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