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插屏线不亮

楼主(2011-08-25):
今天修到一个长城十九宽屏,故障现象为不插电显示无信号,插上电信号指示灯显示为绿色,但是显示器不显像,拆开后无明显故障,于是用通用板点,只要插上屏线,屏幕就不亮,把屏线拔下来,灯管就亮了。遂怀疑是不是屏短路了。求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你先量一下排线有没有问题,排线没有问题的话量一下屏上的供电有问题没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A:
跟我上次修的那个联想的屏一样,最后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上次修的那个联想的屏一样,最后是屏上的问题

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如果说是插上屏线 灯管就灭掉的话.可能是屏上有短路.量一下5V 也就是屏上保险有没对地短路...

网友:
应当不该屏的保险的事,你还是在换个通用版试下。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行就是板子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