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90t-m2主板无法做系统 死机

楼主(2011-08-25):
精英p4m890t-m2 主板故障为 主板开机提示pci irq routing table error 无法做系统 做系统只ghost一点就死机了。进到DOS也死机 最主要的是一接上USB 就立马死机   求解

网友:
南桥挂达了吧。。。。。有没有卡LOGO画面呢。

网友:
没有卡 画面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还有哪里会出问题呢。时钟芯片可热 会不会引起这个故障呢

网友:
南桥控制pci 硬盘接口 usb 以及时钟,以及显示等会方面,你可以从测试南桥极其周边元器件的好坏入手看看

网友:
时钟芯片热应该有可能是这个问题,轻微短路,导致调整到各路的波形不稳定。换个试试呗

网友(2011-11-14):
我也有这样一片板

网友A(2016-12-14):
修修了没我这里也有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修了没我这里也有一片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南桥问题多一些了

网友:
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个主板不太值钱,如果不好修的话就直接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