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Z60M(宽屏)和什么机器的图纸是一样的

楼主(2011-08-25):
请教:IBM Z60M(宽屏)和什么机器的图纸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
Ibm 不会跟其它牌子共用模具的

网友(点评):
想问z60m 和IBM其他什么型号一样

网友:
只有找一样板号的啊。。呵呵。。

网友(点评):
找过,没找到。。。

网友:
其实,线路都差不多,只是部分内容不一样。可以参照的

网友(点评):
等于没说,答非所问。

网友:
问题已解决:和Z61的图纸一样。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Z60M应该是915的芯片,Z61是945的吧。

网友:
你自己不懂而已,什么叫没说?用T6的图纸一样的可以知道这机器怎么修,你信吗?

网友:
问题已解决,和z61图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