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用10分钟掉电

楼主(2011-08-25):
三星R458用10分钟掉电,测的CPU温度50多度,没了思路,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开机不亮,南桥挂了。。

网友A:
请一下有没有热风吹出来,还有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B:
什么芯片组的,会不会有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一下有没有热风吹出来,还有是什么芯片组的。

英特尔芯片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组的,会不会有虚汗

英特尔芯片组的

网友:
掉是时电流是多大?有见过北桥显卡没垫好引起掉电的,过热掉电的机器电流都比正常机器电流偏大,最好是拆机裸板试机,摸板子是否那个部件过热掉电的,打波波看那项供电有异常。

网友:
裸板试下吧,借助示波器。。

网友:
掉电马上再开很快就掉就是温度问题桥虚汗,还是10分钟的话可能就是供电了。

网友:
- CPU 滤波电容!!!

网友C:
可以直接干显卡,应该是G86-600-A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干显卡,应该是G86-600-A2.

直接干显卡的依据是什么?还有这个显卡的型号好像是G98-600-U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干显卡,应该是G86-600-A2.

显卡是G98-600-U2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SC415坏了

网友:
小心把你踢出去

网友:
哥们 贴个图或是说下是干嘛的嘛

网友:
看看那些芯片发烫   或是检查主板上那些地方有氧化或者是腐蚀掉的地方@这些现象都有可能影响掉电!

网友:
热掉电的机器电流都比正常机器电流偏大!学习了,

网友:
SC415 做什么的啊?温度监测的?
也不说清楚,也没个图,让我们新手,浪费时间看,看了更糊涂

网友:
建议楼主先查查CPU的供电芯片有无虚焊,滤波电容有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芯片组的
是不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拆开来看一下呢?

网友:
曾经有修过这样的板子 很麻烦 问题难找 最后确定是电容不好 漏电但是没有坏

网友:
估计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只有看见板子才好判断问题,光看现象没办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