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认到声卡,耳机,喇叭都没有声音,

楼主(2011-08-25):
IBM T40 认到声卡,耳机,喇叭都没有声音,   U22 功放芯片的第36脚MUTE有电压是不是,就是关掉了音啊,我量了块别人的板,也是这个信号,那块板就是没有电压,,有知道给小弟说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那你就跑线把那个信号修成高电平就对了,那个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IBM笔记本的键盘左上角 有个调声音的键 你调一下试试 以前自己犯过这种错

网友:
键盘我按过了

网友:
还没有人说下啊,,,,LINE_IN_L      ,,,,,LINE_IN_R   这个都没有电

网友:
可能是耳机插口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