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优雅s200w故障

楼主(2011-08-25):
客户送来一台神舟优雅s200w的本本,故障是如果不抖动,进系统去用多久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一移动电脑就马上掉电,拆开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故障还是依旧,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会不会是线路板断线引起的接触不良?

网友:
哪些黑色的胶片有没有贴齐?

网友:
先检查电源口那是否不良,细看摸各项供电电感是否发热虚焊,PC板有腐蚀的,再者只有做桥显卡了。

网友:
继续求技术服务小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它就关系吗?

哪些黑色的胶片是防短接的!

网友:
是哪个地方装机绝缘胶纸没贴或者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板上的绝缘黑色胶纸有贴么.  在就是板上的麦拉.. 就是固定主板的.不贴那个动一动就会掉电

网友:
裸版开起在手上摇就可以知道问题了。。没掉就是绝缘胶问题。

网友:
我裸板都试过了,还是一动就掉,不动就不掉

网友B:
机器没摔过把 ?挺像板子断线的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电源适配器接口不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电源适配器接口不松动。

这怎么可能呢,我直接是把电源线直接焊在主板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没摔过把 ?挺像板子断线的

我就是觉得是板子断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