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260+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1-08-25):
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正常。
运行nvflash检测如下:求助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显卡是双BIOS 有点迷糊,直接刷bios能不能刷?两个bios芯片换过还是发现不了ROM芯片型号,测rom芯片引脚阻止,电压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nvflash检测不到rom,求指点,谢谢

网友:
GPU坏了也不能检测到ROM的,这GPU发热厉害,加焊再看看吧。加焊了还不行,可以确定GPU卦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
很明显,已经找到核心了。我的一张86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也是双BIOS芯片,换过二个芯片后还一样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绞尽脑汁维修中。。。。。等待结果。。。。。。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修好这个卡,我们也可以借鉴。实在不行多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迷糊了,这卡找不到bios。最好是慎重焊核心

网友:
加焊或重新植GPU,还发现不了ROM,那是GPU坏了。

网友:
G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
修显卡都没用软件测过。。。直接就是眼睛看。。。加焊GPU。显存。。

网友:
已经修复了,刚修好!!!
修了一晚上。。。。。。。
这只是个意外,纯属巧合。
现在太累了,先去休息了,明天上维修过程。

维修过程 发给我啊!谢谢了

网友:
帮老乡顶顶,期待维修过程出炉.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还没有起来啊?

网友:
希望LZ分享一下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