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500怪问题

楼主(2011-08-25):
接客户一机器,说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检测,发现3.3V 5V待机电压正常,但一按开关,3.3V 5V都没了。待机IC 是ISL6236 ,3.3 5V没有的时候,ON1 ON2信号都是高电平。不知道怎么修了,请教大家。多数情况下按开关都能开机,少数情况下不能开机。感觉应该是6236的某个条件没满足,保护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有元器件虚了,短路的话不会大部分时候可以,保护也不会

网友:
保护了,你看看是不是有东西不良或后级有短路!

网友:
我感觉有短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大部分时间都能开机,只有少数开不开机,应该是那个东西不良了。按开关无3V5V,6236供电,基准电压,ON1 ON2信号都正常。上管G极电压0V,下管G极电压5V。

网友:
打下3 5V内阻是否正常值,3V 5V 输出虑波那两个电容换了试试,MOS管不良也有见过。

网友:
滤波电容,3V5V mos管已经全部换过。6236IC也已经换过。手里有此板料板,准备明天把6236周边小件都换一下,还不好,只好放弃了。

网友:
哪位朋友再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