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A8N,A8DC) AMD板触发电源灯亮无电流

楼主(2011-08-25):
ASUS Z99D(A8N,A8DC) AMD板触发电源灯亮无电流
待机0.01应该是正常的,触发后0.03,电源灯亮
测得:
+3VA_EC,EC_RST 为3.3V
VSUS_ON为3.3V
SUS_PWRGD为3.3V
EC (IT8511E)到单桥(MCP67MD)的PWRGD_SB为0V,断开线后,PWRGD_SB两边都为0V,换EC后也为0V,故障不变,
会不会是单桥(MCP67MD)的问题呢???

网友:
这现象见过,是英特尔的板子,最后是换了南桥好的。

网友:
这种重值桥一般都能解决,修过比较多。

网友:
我也修到过好几台这机器了,有会不会是单桥坏的,还要CPU坏的,AMD CPU老坏。

网友:
CPU开始就换过了,桥也植过了,IO也换了,故障没变。。是不是要换个桥呢?

网友:
不要怀疑换一个  不就知道了 吗?

网友:
首先amd的U容易坏,首先要排除外部故障,其次,再就是查所有的PG是否有到EC,之后,再就是EC的工作条件,不行可能刷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