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暗点

楼主(2011-08-25):
一台明基FP71G+被雷劈,送过来维修时是无5V,15V,3。3V电压,大电容处有300多伏电压,后更换电源芯片1200P60,次极有输出电压,但电压15V有30几伏,后再更换光耦电压5V,14.4V,接主板测试,电源指示灯不亮,后量无3.3V输出,检查是LD1117—3.3V管子坏,更换后开机指示灯一下马上熄灭,本人刚在学习显示器维修,没有师傅教啊,就在论坛里看你们大伙的贴子充实充实自己,现在感觉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恳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我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是4H.L2E02.A35

网友:
如电压输出正常。先断开高压电路看看是不是高压电路有问题。否则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主控板和液晶屏和按键面板都是好机器上拆下来试的,保证没有问题的,现在肯定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刚才的明基FP71G+断开高压板供电,指示灯正常,请指示下一步我要量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高压部分有短路,TL1541  还有9024等,好好查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板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有短路,TL1541  还有9024等,好好查下吧

高压板芯片是OZ9938gn,TL1541和9024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应该检查什么元件.

网友:
我把这个高压板芯片OZ9938GN3号脚接地还是亮一下就灭,这样是不是证明问题出在电源带不起负载呢

网友:
我手边正好有一台 明基fp72G+ 和71G+ 差不多。亮一下就黑屏。
看了好多贴子,都说c5707和11p06 有问题,是明基显示器的通病。
手里没有配件,现在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