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加cpu 跑08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今天接到一个精英主板775 座的 不上cpu 跑码 上cpu 跑同样的代码 都是08 而且上cpu cpu 有温度,在论坛里搜索 有同样的问题 可是没有得到解决 ,问下那位遇到过 不过我仔细看过775的座子 有一个阵脚 已经够不到cpu 了 这个阵脚在左下脚。
cpu

网友:
我是 不敢肯定 是这个阵脚引起的 就是不上cpu 跑08 上cpu 也跑08 而且cpu 有温度

网友:
重做一下CPU座子应该就好了

网友:
精英的 一般都要换座子的

网友:
上不上CPU都跑到08,表明CPU根本没起作用。

网友:
775座子不好换啊.空焊的机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