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掉电。

楼主(2011-08-25):
修到一台D630(集显),各电感阻值无异常,待机正常.02 ,触发后电流到.66左右。过五秒掉电,U有电压,测到有PLTRST,U上有复位,有PG。
原来的故障为无CPU供电,换过一门IC后,CPU电压出来,后加焊北桥可以显示,但过LOGO后就掉电,随后去刷了下BIOS,刷完不显了,BIOS再刷回去还是不行,拆北桥重做依然不行,现在就是五秒掉电,U有复位。除了怀疑北桥有问题外,还有没有思路。。

网友(点评):
有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感觉 还是CPU供电有问题,查CPU 供电周围原件,

网友(点评):
刷原机的BIOS还是不显多半北桥挂了

网友:
不装U看掉电时间是不是一样的?看样子像没有过U,不过一般不过U掉电会自己再上电的。换U试过没有?

前两天加焊一个V3000的显卡,后现象和楼主的机器一样,后来换了个U亮机了,再把原来的U换回来也OK了,试了两天的机也无异常,没想明白。

网友:
上不上U都掉电,但BIOS的跳变有点不一样。

网友:
见意换个北桥试试,北桥坏的先例不少。

网友:
机器热吗,电压正常 ,看一下温度,温控!仅作参考

网友A:
是AMD 的U吗,如果是,建议先换U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 的U吗,如果是,建议先换U再试一下

INTEL的965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