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500怪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1-08-25):
HP DV2500
故障现象:拿来的时候顾客说点不亮,
维修经过:显卡是他们的通病,我用我的BGA做了以后是点亮了,但是如图,花屏。以为没做好,重做一次,现象一样,
                 怀疑显存有问题,吹一下,还是一样花
                 气惨了取下显卡重做,还是一样花屏
                 于是发了一块显卡回来,第二天收到货,满怀信心的焊上去,,,结果,,,,,,一点点变化都没有,内存也 换过了。
求各位大虾支招呀。

yuchao454875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点评):
图片看不太清楚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既然你已经换过 那就考虑下瓶线了

网友:
我还没编完,为啥扣呀。
按错键发出来了吗,
你太心急了吗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碰掉件了。

网友:
图在那里?怎么看不到,楼主扣分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把板修好

兄弟说的对 修好板材是关键

网友:
花成什么样子啊?这么没有图片啊?你显存做了吗?显卡你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图出来了,先没传上来,不是很清楚,大家仔细看,在上面。

网友:
确定是好的,因为两个显卡都是同样的现象,一点都没有变。

网友A:
显卡旁边有没有搞掉东东啊,或是显卡下面有没有掉焊盘啊,以前修过花屏的是上家把挑胶的时候把显存线路给挑断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旁边有没有搞掉东东啊,或是显卡下面有没有掉焊盘啊,以前修过花屏的是上家把挑胶的时候把显存线路给挑 ...

没有掉件,焊盘我也看了,没有任何掉点。

网友:
确定屏和屏线是好的吗?
显存是加焊,还是换的新的?
这机子的屏线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了没有

网友:
确定屏和屏线是好的吗显存是加焊,还是换的新的?
I这机子的屏线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是7200还是8400显卡?以前修过一台,945桥 7200显卡的,拆下显卡时撞到显卡旁的R301 R299这电阻错上别的位置花屏。

网友:
做下显存,如果还花的话,你就显下屏线了,这机子屏线容易坏,如果还不行,刷下屏的程序,有的品牌机的屏里有自己的程序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白屏的,差点搞显卡了,幸好摆了摆屏,屏的问题

网友:
还是去查下屏接口的 条件吧 不要被“通病”所麻痹了

网友:
屏有没坏啊?

网友:
其实LZ在重做第二次的时候就该用通用板点下屏看看,不要一味钻牛角尖

网友:
我的建议是换个新的显卡试试,看看焊盘有没有掉点

网友:
感觉屏线的问题大些,dv2000 30000系列的屏线故障也是很多恶,你外接显示器又是如何

网友:
屏线或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楼主要一一排除一下 不要一味的怀疑显卡

网友:
屏或者屏线

网友:
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了  还是掉件  或者别的问题 还有就是外接看看

网友:
屏线重新擦干净试过了,
还是一样,我要崩溃了。

网友:
可以测外显看看。还有测显卡的耦合电容看看有没有空焊的。。。最少保证屏和屏线是好的。

网友:
屏和屏线肯定没问题,我外接了没有显示。
耦合电容是那个?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