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发现个性问题,请进,,,,,

楼主(2011-08-25):
这个机子开机不加光驱能进去,加上光驱后到滚动条哪里就死机,我把系统,内存,硬盘都换了还是不行,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光驱坏了还是主板?南桥?
请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哥哥们发言,为了安静其他人不用发言了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还安静, 不能换光驱、打电压、打阻值吗?? 安静个啥子哟

网友:
那先看一下光驱接口呀,还有光驱本身。这会好一点,估计没有什么,应该是光驱的问题或是光驱接口的问题

网友:
用安装版装一下试试

网友:
其实不止这个型号有这样的问题, 我遇多了。当着客户的面,本来好好的,突然进不了系统!多搞几次又行了。!很不稳定!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光驱呢

网友:
前天遇见一台华硕的,进系统时进死机,拆下光驱正常,换一个光驱正常,光驱损坏。

网友:
qing问光驱怎么修啊?
怎么就好了啊?

网友:
LZ真的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