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不插网线也能认到网线,进,,,

楼主(2011-08-25):
联想f31不插网线也能认到网线, 这是为什么啊?而且有时候网卡口的灯不停地闪烁,
请问是网卡芯片坏了还是哪里坏了,有谁遇到过这种现象请回复我谢谢了??
芯片

网友:
先做系统或是进一下带网络连接的PE,看一下

网友:
网卡坏了,换网卡吧

网友:
应该是你的网卡芯片或者网卡滤波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