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裸板 维修曲折

楼主(2011-08-25):
昨天老师发给我们的一片裸版。有CPU 内存 开关板。版号为 L53II C。应该是神舟的。
拿过来插上可调电源,晕电流表指针直接打到底。 赶紧拔掉电。怀疑是公共点短路。
用表打公共点对地阻值,为零。公共点相连的电路也没多少。先一级一级的断掉电感。
当断到3V5V的电感后,阻值恢复正常。用表测试发现3V5V的2组MOS管一共4个,都坏了3个了。
在测3V5V的MOS管G级对地正常不,这样可以看出芯片驱动脚坏没。发现为10多欧,芯片肯定坏了。
MOS管为AO4468 N沟道的 系统电源芯片为MAX8744. 把MOS管和芯片换了后。公共点对地阻值
恢复正常。于是上电。待机为0.08A ,此时3V5V输出电压正常。但是这个待机电流也偏高。
按下开关后,不出发。于是又测试发现3V电感对地阻值为30多欧。也不正常嘛。怀疑是3V供电的
负载有微短引起。查电路图发现3V直接给EC供电。 难道EC不触发是芯片有问题引起。本着简单的维修思路
检测。测EC供电正常,用手摸也不是很烫手。再检测按下开关的时候EC的125脚 PWR-SW.有变化。
再检测EC的+5V-ON和+3V-ON有没有开启信号。发现没有出来。测试晶振没启振。电路图中我发现它的
开机时序是当按下PWR-SW后+5V-ON和+3V-ON就有开启信号。又想到3V的对地阻值偏低。于是果断换掉EC。
换后测3V对地阻值在100欧左右,感觉正常了。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也降低到了0.04A,呵呵正常了。
按开机键电流起来了。说明触发电路修好了。但是电路不正常。在O.1A左右,觉得还有问题。此时没上CPU和内存。
经检查发现+3.3VA 到+3.3VS后的对地阻值偏小。在30多欧。他们之间经过MOS管A04460. Q12 我晕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查电路图这个电压是直接到网卡芯片的。于是把网卡芯片取掉。不短路了。手上没这芯片RTL8101E.不上这芯片也没事 不影响开机。再插上电源开机,测电压都出来了没。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为真的郁闷啊,怎么怎么多坏的地方啊。 检测发现CPU芯片被人动过。型号是ISL6262A.于是检测芯片供电 开启脚都正常。在测到MOS管上管G级对地阻值为200欧左右下管600欧。问题就出在这。于是去料板上拆了片换上,通电CPU电压出来了。电流也正常了。在1A左右跳了几次。 于是接外显 呵呵屏亮了。
唉 总算修好了。花了一下午时间。网卡只能定货,到了再安装上去。为就不明白这机器怎么坏了这么多原件。还好南北桥没坏哟。真是幸运。。最后传个这板子的图纸给个人看看。希望对新手们有所帮助。回回贴,谢谢。 小弟献丑了。

网友(点评):
全是供电问题。。。

网友:
初来乍到,

网友:
  lz思路清晰、技术不错、也是一高手了

网友:
思路明晰,不错,LZ高手

网友:
祝贺楼主修好这么复杂问题的主板了

网友:
那么地方短,是不是被雷……!

网友:
断掉电感测不是依然短路么。不如直接测MOS管

网友:
顶起, 我猜也怕是被雷打了。 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的地方坏嘛。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不用换南北桥能搞定,楼主算运气好了。

网友:
谢谢LZ的图纸我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