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马不稳定!

楼主(2011-08-25):
今天碰到一台很稀罕的机器,诊断卡跑马5 0,关机一次内存就不过一次,每次都得重新插拔内存条!偶尔还能进系统,就是蓝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楼主的板子是NV的单桥吧。。。。这样的情况不稀奇的。

网友:
虚焊虚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内存不良,换一条试一下,或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换过了,就是北桥的问题!他的南北桥是集成的,显卡也集成在里面!这样的机器最容易出问题了!现在的厂家也真是,为了节省成本板子的质量越来越次了!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桥虚汗了

网友:
我建议最好重新做下,我经常遇到,补焊后没多久又。。。。。。

网友:
如果是桥虚焊 建议重植桥
要不是单桥的加焊桥 很容易又返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