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 668 WIN7开机就读完进度条就蓝屏

楼主(2011-08-25):
dell 15r 668  笔记本机 。本想进PE分下区,我进PQ后出先什么磁盘错误要修复什么的,我点了是。进去一看磁盘还是错误看不到各个分区,然后我就想进PE看看,结果我的PE是XP得。PE近一半就蓝屏(这我知道肯定会蓝)。但接下来就奇怪了我退出来进WIN7开机就读完进度条就蓝屏接着重启。一直这样。。求解
补充这台机子是新机、

网友:
重装系统吧!这种情况我也碰见过

网友A:
跟我的想法一样,但客户比较二。说他那是正版系统(win7家庭ban)好几千大洋呢,听了他的话我纠结了。。不让装系统。因为他拿来时可以进系统的,现在进不去了、、、、、我也没招了

网友:
硬盘你先测下是好的吗?   不是好的好办就说硬盘坏了  硬盘真要是没事那你给他说 我给你装个好的WIN7旗舰版的这个比你那个还好!!你就说是几千买的正版系统!   然后随便搞个旗舰系统OK了  我想恐怕他硬盘本来分区乱了  被你一点修复更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想法一样,但客户比较二。说他那是正版系统(win7家庭ban)好几千大洋呢,听了他的话我纠结了。。不让 ...

你给他说我们这旗舰版好用些!也是正版的,不好用随时来找我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清了下coms,然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