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 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1-08-25):
今天收到一天 东芝M800整机.通电测试无待机. 然后拆机测主板.公共点无电压.触发排针无电压.然后查图纸测PQ501  4脚无短路.     3脚对地阻值0欧                                  然后往前继续查发现PD3稳压二极管导通0欧拆 掉量公共点还是涛声依旧对地短路.   在继续查一个一个排除接地的电容电阻都没有问题.最后断开给ISL88731供电的 2颗电阻也就是PR4和PR5.嘿居然阻值正常了          断定是ISL88731坏.换上一个 OK .通电待机0.003.触发跑到0.353.然后上CPU.内存 .接上外显电流到0.683.反复几次到0.976外显 .显示LOGO.一切正常.                                                                         ....刚刚装上整机测试.触发后电流到2A左右但是还是进系统.但是不能从新启动........摸插RG45网线和一个USB的一个小板上面外壳很烫手.拆机然后把小板也一起拆下来.通电测试.接上小板发现 小板上的网卡芯片烫手. 断开小板在通电电流正常.也能重启.用放大镜看小板死的网卡芯片发现烧黑了.取下换上.接上小板.电流正常.也能重启.看来是网卡芯片烧坏导致大电流.烧坏了主板上的  ISL88731  .  以后一定要记住有小板的上面有接口或者是芯片的一定要接上.之前我大意没注意小板.现在在脑海中留下影像了.所以大家一定也要注意哦

网友(点评):
思路不错值得表扬

网友A:
这种是通病吗

网友:
看了几遍,看懂了,原来就是充电芯片88731的 供电脚短路了 引起公共点无电压,楼主发了几张图片我就能看懂一张。

网友B:
意思是不是,ISL88731短路了。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第一次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不是,ISL88731短路了。

不好意思.还有后续故障.我大意了.是网卡芯片烧坏了.导致大电流烧坏了ISL887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通病吗

不是.还有后续故障.是网卡芯片坏了.导致大电流烧坏了ISL88731

诚如楼主所说,电路坏了分析出个大概原因,有利深入

网友C: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台式机那,笔记本那来的触发排针,也许是我太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台式机那,笔记本那来的触发排针,也许是我太菜了。

笔记本有触发开关的排线接口的哦.找到接口上的3.3V.把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 接口上的3.3V.拉低就可以触发了.和台式机拉低电源接口14脚的3.3V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点评):
是这样子的

网友D:
充电IC和待机IC一样都是最爱坏的,分析的不错,虽然看得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IC和待机IC一样都是最爱坏的,分析的不错,虽然看得有点费劲

呵呵.不会发图让你们看的有点费劲

网友(点评):
呵呵呵 是那么一点点啦

网友:
细心的好啊,,,,,

网友:
看完了大部分人的贴子。才看明白。。

楼主下次发贴要总结性发言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