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UP43AT REV1.加电无显,很多供电都没的

楼主(2011-08-25):
双敏主板UP43AT REV1.加电无显,很多供电都没的,这板子还没过保,三代的条子,现在没内存供电,没北桥供电,没CPU供电,这有5VSB,和3VSB,能触发,24根针电压都正常,没思路,求高手指教,是不是先修内存供电啊!!!!!!

网友:
双敏的烂东西。

网友:
按INTEL上电时序来吧,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你看看内存槽边上的那个8腿的块块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把内存电压修好,北桥和CPU供电就起来了,

网友:
内存槽边上的那个8腿的块

网友:
换了,rt9199还是一模一样

网友:
建议没过保的板子  还是先去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