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装屏掉电

楼主(2011-08-25):
同行的机子 ,是进水的机子,到我手上的时候 就一块主板加屏 ,而且主板上的待机芯片都拆掉了。《而且还通电了,他还不承认,后面5V 烧了好多东西》总共换了4个芯片可以开机。现在问题来了。电流会来回跳变几次,凭经验是已经显示了 ,没有示波器打波,接上屏电流跳变几次就掉电,不接屏的话不会掉 ,外接显示器不显示。这个是INTER极显的,而且不接屏的话,按大小写都都会闪,而且按CTEL + AIT+DEL  还可以重启 。只要接显示屏就掉电,外接不显。手上没有这个屏 不好测 感觉还是屏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谁遇到过????

补充内容 (2011-8-26 14:38):
现在问题查到了 把屏的3.3V供电断开 就会出现白屏 屏可以亮了 ,屏供电打组织有426    用3.3V 烧不出来什么名堂, 现在应该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吗

网友:
屏的接口阻止还正常,不接屏测接口电压都出来了,接上屏会掉电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不足啊.接上屏有了负载拉低了其他电路.电路保护了

网友:
屏 高压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没有看下高压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是LED 的屏没有高压

网友:
现在有了最新情况 把屏的供电3.3v 断开 现在是白屏,LED 可以点亮 不会掉电了  ,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 ,我用3.3v  烧没有反应 打他的组织有426 不像短路

网友:
对比下别的屏的阻值,应该是屏3.3V后级有问题.

网友:
接上屏 组织为 426   断开屏组织为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