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里的小三极管都一样吗

楼主(2011-08-25):
最近学修电源,共有4个电源,一个都没修好,3个电源都是辅助电源有问题,最后发现辅助开关后面的小三极管都是坏的,请问这个元件都一样吗?

网友:
阁下没注意到,管子上其实是印有型号的?

网友:
是有型号,我发现945G比较多,其他的型号不好找啊

网友:
起调整作用的NPN三极管C945,1805之类都可以替换,不过这个管子坏了的话,其它地方也有问题的,光换这儿也许还是修不好的!

网友:
哦,多谢,就是说这个东西基本都是一样的对吧,
确实如你所说,我换了这个以后还是不行,
一个电源本来没有待机电压,换了这个后,绿5v出来了,字5v竟然10几v,换了5v整流管也还是这样、、

网友A:
5V 出来了 那么可以确定 光耦反馈没有建立起来   应该查一查 辅助电源光耦的旁边 电阻  tl431(tl431有些电源可能没有)  看看是不是断开了     如果都好的那么就换光耦  或许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 出来了 那么可以确定 光耦反馈没有建立起来   应该查一查 辅助电源光耦的旁边 电阻  tl431(tl431有些 ...

绿色5v出来了,紫色的5v电压很高,光耦有啥用,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色5v出来了,紫色的5v电压很高,光耦有啥用,请问

反馈给前面的8支脚的芯片  说电压高了 请降低一下电压用的

如果光耦坏了或者 光耦相连接的电阻 什么的坏了  前面的8支脚芯片就不知道后面的电压很高了

网友:
紫5v不是单独的一路嘛?好像没有进芯片吧,我看他是辅助变压器下来就是经过2个整流管,一个去芯片12脚,还有一路就就直接连紫色线了,这也能调整?

网友:
三极管的特性我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就可以知道哪些可以代换了。

网友:
还有型号怎么认啊,有的读上面的,网上一查就有了,如TL431,,
还有些上面是K308,下面是c945,,,,,,上面是K438,下面是C3203,搞的晕头转向,网速说,这种管子一般都是ECB排列,意思是不是基本都可以随便代换?

网友:
待机部分的用的小三极管大部分都是C945

网友:
三极管的特性我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
看型号啊元器件上有型号的,三极管分PNP 与NPN 不同类不能替换的同类外观差不多都可以替换

网友:
紫色线5V高的话,查查反馈电路吧,比如:431及电阻,光藕等

网友:
辅助电源故障是最难修的,弄不好就会看到某个地方冒烟

网友:
肯定不一样,仅管型就有NPN 和PNP 的,另外有三个脚的不一定是三极管,可能是可控硅,也可能是MOS 管或整流二极管。

其他的比如放大倍数,功率,工作频率 等参数就 多。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啊 三个脚 不一定是三极管的 要测量下 就区分出来了

网友:
小三极管大部分都是C945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9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色5v出来了,紫色的5v电压很高,光耦有啥用,请问

如果副电源电压高了,就是副电源稳压电路出现了问题,而最有可能坏的是光耦。

网友:
唉,楼主连光耦是做啥都都不知道,就直接下手解剖电源了,我真是无语了,阿弥陀佛。
先去学习最基本的电子电路知识再说吧。

网友:
光耦,431及相关电路最可疑!

网友:
从楼主问的问题来看,建议楼主去辅修下电子电路基础,至少把电路元件这一块先搞定

网友:
我也困惑.。。整不明白

网友:
我一般就修辅助电源部分,其它的需要换主芯片的我就不修了,现在修一个电源才子佳人20块钱。

网友:
楼主的勇气可嘉,但也须把基础打牢,一旦知道了它的原理后,你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继续努力,勇气可嘉,再接再励。。

网友:
还有开关管的参数也奉上  希望对各位可以有所帮助

开关管的参数

网友:
大哥,能发邮箱吗,好不容易整成小小白,一下载等下回到赤脚了   457346139@qq.com,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