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教材——刷主板BIOS的操作步骤

楼主(2011-08-25):
如何刷主板bios!
    主板升级,刷BIOS必不可少。作为一个有多年'机'龄的老鸟,这当然是个小Case。但是对于众多菜鸟而言,却不是这么回事。想当初我第一次刷BIOS时,心情紧张,小心翼翼,生怕把爱机刷坏了。短短的几分钟下来,竟满头大汗。在此特将刷BIOS的操作步骤整理出来,与各位菜鸟共享。(在此我们以刷QDI KD7 V3.2版本的BIOS为例)
     1、先联想的网站上下载BIOS文件KD7_V32lcp.Zip到本地磁盘,再解压缩将生成三个文件AWDFLASH.EXE、KD7_V32.BIN、README.TXT。
     2、把以上的AWDFLASH.EXE、KD7_V32.BIN两个文件存在专门建立的文件夹(例如:存放文件的目录是C:\BIOS\)或者根目录下,重新启动系统,按DEL进入CMOS SETUP。在ADVANCE BIOS FEATURE页中有一个BIOS保护的选项FLASH WRITE PROTECT,将这一项设置成DISABLE。保存退出。
     3、系统重启按F5键使系统进入DOS状态(或进入WINDOWS中,点击开始菜单——>程序——>附件——>MS-DOS方式)。
     4、当系统进入DOS状态后(C:\),进入存放以上两个文件的目录(C:\BIOS)。当进入建立的目录后,查看AWDFLASH.EXE及KD7_V32.BIN文件是否存在,如文件存在,即可进行BIOS升级操作,例如文件存放在C盘下BIOS目录中,则升级BIOS的步骤如下:
     1:C:\>
     2:C:\>CD BIOS
     3:C:\BIOS>
     4:C:\BISO>AWDFLASH KD7_V32.BIN
     当按ENTER键执行第四步后,屏幕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Flash Memory Writer v7.71  (c)Award  Software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VT8363-8233-6A6LVQ19C-0
DATE:03/01/2002 Flash  Type-WINBOND  49F002U/5V
File Name to Progrma:  KD7-V32.BIN
Error message:  Do  you  want  To  Save  Bios  (Y/N)
       此对话框是询问用户是否要存储旧版本的BIOS程序文件,用户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保存旧版本的BIOS程序文件,一般情况下选择N(不存储旧版本的BIOS文件)。此时又会出现第二个对话框:

Flash Memory Writer v7.71  (c)Award  Software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VT8363-8233-6A6LVQ19C-0      DATE:03/01/2002 Flash  Type-WINBOND  49F002U/5V
File Name to Progrma:  KD7-V32.BIN
Error message:  Are  you  Suer  to  Program  (Y/N)

       此对话框是最后一次询问用户确认更改当前BIOS中的程序吗?此时用户应选择Y确认用新BIOS程序文件KD7_V32.BIN升级BIOS ROM中的旧程序。按确认键ENTER后,在图2的空白部分会出现一系列的小方格,当小方格变成白色小方格时,说明新程序成功写入BIOS ROM中。如果小方格变成绿色显示的小方格,则表明此部分BIOS程序不用更新升级,保留原有程序不变。如果小方格变成红色小方格,则表示程序写入BIOS失败。如果所有小方格均成白色小方格,表明所有程序成功写入BIOS。此时在图2的下面会出现两个选择键:
    F1 Reset  F10 Exit
        按F1键复位系统,如果BIOS能成功通过POST自检,则说明BIOS升级成功。
    注意:在BIOS升级过程中,绝不能复位系统和切断电源。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刷过,个人认为没什么大的用处!

网友:
网上复制的吧?还是有点用

网友:
先谢谢了,但是有局限,因为用市场上的编程器刷BIOS难度可能大些的。

网友:
学习了!但不敢乱试!逼不得而才会这样做!

网友:
现在在WINDOWS下都有工具刷是不?

网友:
PE里面也有刷的  但是不敢试

网友:
刷过很多了,不过没问题的话最好不要刷!

网友:
有编程器刷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2012-05-12):
刷过GA板,七彩虹板,ONDA板主要是去它们的官网,方法不尽相同!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不错学习啦,以后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下

网友(2013-10-20):
好好得学学,学习了,好好地看看啊

网友:
新手学习了  谢谢大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