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3s 接耳机没有声音

楼主(2011-08-25):
一台华硕的笔记本 型号是F3S  故障是内置的喇叭有声音 外接耳机 音箱都没有声音,但是插入耳机后内置的也会被屏蔽,已经排除驱动,接口,接口是重新换过的.应该是接口电路的问题 但奇怪的是华硕刚刚开机的时候是有个声音的,这时候插上耳机又能听到开机的声音 因为没有这个的图纸 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这个的声卡是ALC660 功放是TPA6017  查过该功放19PIN  SHUTDOWN#为3.3v 不知正不正常 还是这个型号都是5v 望大家给点思路 搜过论坛上有人遇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 但是都没有解决

网友:
问一下您解决没有  我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没搞好 还给客户了 发了贴都没人回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和我一样的型号 一样的话 你量下功放TPA6017 的19pin 看看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