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两相供电有一相不工作会不会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8-25):
    这段时间我修了几台笔记本都是:所有供电,波形都正常,CPU供电,时钟,复位,地址数据线阻值都正常,只有CPU两相供电有一相不工作(用示波器打波形),但CPU电源IC会发出电源好信号.查不工作这相的元器件都是正常的,把好的这一相的所有元件与不工作的一相元件互换,还是一样.试过有一台装假负载两相都正常工作但只要一装CPU就只有一相工作,所以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台式机技嘉有的主板是节能设计可以减少相供电,本本我还没有见过(本本是CPU降频的多),可能是不正常的!看下cpu的电源IC有没有虚焊,或加焊下试!

网友:
一般不会:我有时遇到CPU 供电还了修不出两路,我就给改成一路,好多机器都没问题。不过我就在一个机器上,出现进系统后就经常死机,CPU换低点也能用的。好像是三星R25机器。时间记的不是太清了。该过好多,就这机器上遇到过问题。客户CPU也是好的。

网友:
加焊试过,IC也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有的主板 CPU工作的时候供电足够 所以只有一两相供电 等主板超大负荷的情况下  所有的几相供电都开始工作了

网友:
你换CPU 试一下

网友:
cpu换了也一样

网友:
后来我拿一块华硕的好板试了一下,它本身有两相供电.我断掉一路只用一相供电可以跑码.应该有一相供电CPU就能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