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不存电

楼主(2011-08-25):
精英945PL-A   今天一个人拿了一块主板拿来修,说CMOS不存电。我看了下基本都正常。线路也通的。不知道搞哪里。希望哥哥教下
  RTCRST_L 是南桥发来的。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跳线帽多少V电压?

网友:
查coms电路 那个双二极管看看是否击穿了。

网友:
有图纸看想必线路是没问题的了,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CMOS不保存的 其实南桥坏的概率比较小 多半是电池和CMOS供电不到位导致的 或有电容漏电

网友:
电池与座子,座子与PCB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我都快哭死了。都正常啊

网友:
RTLRST 到底电压多少。。有不有3。3V。。低了3V就不正常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初学者学习下

网友:
应该 看下电池边上的2极管坏否

网友:
跳线有没有跳错啊     你那是不是待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