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到东芝L202 NEC大电容

楼主(2011-08-25):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L202的机器故障是有时开机黑屏,有时开机亮屏10秒左右掉电重启,有时开机花屏死机,不用多说就是NEC那个大电容的问题,这个机器不需要拆开全部只要把键盘拆下就能看到那个电容,
这个电容特别难拆下,以前费老劲了!这次想点办法才行,以前拆过知道这个电容黑色的那个部分是塑料,所以直接找了一把裁纸刀从中间小心割开,很容易割,小心别划到别的东西和手就行!隔开后小心向两边拉开直接就去掉了塑料的盖子,下面慢慢处理,清理完了,找4个330的电容(有人说找6个,我一般4个,运行也很稳定。)一般电容的脚比那个间距宽,再用裁纸刀在中间地上划掉绝缘漆,焊上电容开机OK

网友:
把它放到BGA上很好拆的,座子稍微贴一下就可以的,我拆过好几台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我害怕CPU座子会虚

网友:
- 涂点助焊膏 用热风枪 就可以取!!!

网友:
一把烙铁,走遍天下。

网友:
我修了2台。烙铁加风枪。。取下来主板旁边带了点锡。。我买的那种大电容换上就到0.3几的电流。开始以为主板连锡了。。结果换了个电容就好了。。这个原装电容也不是很好用唉。

网友A:
我一般换六个

网友:
此方法的好处是不用完全拆机,减少了其他故障的可能性,很方便!

网友:
还是装原装的新的好些吧

网友:
这个电容是用洛铁还是风枪还是BGA哪一个方法更好点?如果使用BGA取电容的话会不会出现电容爆炸?

网友:
可以一看.谢谢~··~·················

网友:
用风枪吹就可以了。这个CPU不会空焊的。。。。

网友:
用BGA拆焊 美观 和原来一样

网友:
直接用钳子夹   然后把绿漆刮了上6个3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换六个

排的下吗,难道你把板上的绿漆剥掉啊

网友:
NEC大电容还会引起花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都是用电烙铁拆的

网友:
我的也是焊好后,不定时掉电,是不是没有搞好啊,我装了6个

网友:
这样的故障也遇到过,基本都能修好,楼主的图片挺好的。

网友:
我一般都懒得拆了,并联六个330 用高温胶纸抱起来。。多简单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请问一下,是在这个部位连续排6个电容吗?

网友:
4个电容怎么接呀,是中间+号连+号吗,还是正极连负极????

网友:
  学习啦!
有听说这个大电容但还没遇到过

网友:
大电容,拆法较多,最终不把焊盘弄坏,其它的元件弄坏,拆掉就是成功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唉,NEC的机器少呀。

网友:
有没有已经焊好的图

网友:
台式机电容?

网友:
我一般是4个

网友:
我也修了这样的一个,花了好长的时间啊

网友:
谁有这个再详细点的,我现在就要修一个这样的机器,那个电容拿下来之后要怎样连接6个电容啊,谢谢我是小白,希望有人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