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5C3显示器有点干扰的确闪动。显示正常。

楼主(2011-08-25):
查电容无鼓包,屏线接触良好,加焊无效果,不算严重。但影响观看,是不是灯管不能良呢???

网友:
VGA线有没有问题,换一条好的线

网友:
有可能是VGA线问题,建议换根质量好的VGA线,再查

网友:
楼上都说换线,,换了也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了,我也有一台显示器,去保护后,有时屏幕有抖动(灯光一暗一亮)。

网友:
修着修着变白屏了,现在可麻烦了,测屏上3.2V正常,所有的保险电阻都测了,只是发现IC 有点烫,AU30803。不至于烧了吧!!我都很小心的呀,到底怎么回事?刚出白屏那时可能屏线拉松了点,马上关了重接,还是白屏,

网友(点评):
屏电压应该5V,哪来的3.2v?

网友:
它这个供电本来就是一组15V供高压部份,一路3.3V,供信号部份,信号又调为2.5V供芯片,以前修联想的也是5V。

网友(点评):
哦,知道了。是15寸屏吧。

网友:
回楼上哥,是15的屏,。我把屏拿到金桥测过,是屏坏了,我看过屏上那个板,AU30803可能是坏了吧,可惜不容易买到,出去零件店找不到,可能要邮购,邮费也不少,算了给人修,再拿回来。

网友:
拿到海正电脑城三楼和屏的档口也没修好,说没配料,,说那个屏线没配料,,真不明白,

网友:
灯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