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故障步骤

楼主(2011-08-25):
维修步骤:
1、  观察主板有无明显短断路。
2、  通电、触摸主板各芯片IC是否严重发热或发凉。
3、  跳动好线、CPU电压、外频、倍频。
4、  通电检测CPU供电正常与否。
5、  插上CPU观察数码卡,,若无跳动,首先查CPU工作三大条件,在三大条件满足的前提下测ISA上AD线的波形。
①D或A无波:BIOS、南桥、北桥、BE线路部分。
②D、A均无波:主要查南桥、北桥的工作条件周边及本身。
③D无波:南桥、BIOS部分。
④A、D均无波:只有通过量对地阻值的方法查找故障范围。
⑤A、D均有一点点波,但仍显示FF,可通过波形法,电阻法确定故障范围。
主板易坏元件
①   电源:场效应管、电源驱动IC
②   I/O芯片、南北桥、BIOS。
③   大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漏电烧焦。
④   电阻、电容等。晶振,74系列门电路。电池
⑤   二极管三极管,小电感,保险,串口芯片,小排阻
简易判断主板芯片好坏的方法:
1、                测阻值。
2、                测有时钟输入、无时钟输入(芯片坏)。
3、                北桥芯片损坏多鼓起来一点。
4、                3.3V对地短路多为BGA故障、I/O芯片、时钟发生器、电源IC。
5、                DBSY(数据忙信号):拆理BIOS,插上CPU(三大条件满足),测无波,北桥坏。
6、                新板故障多为:电源IC,I/O部分,BIOS。旧板故障多为:南桥(FX、VX),BIOS,
7、                      I/O。
数码卡的检测实例:
07—09 死机;08—09 内存有问题;01、04 除了内存条以外的主板没有开机;
01—11 都与内存有关系;╩显卡有问题;U1—U6 不读内存C1、C6;
05—07 KEYBOARD有问题;4b 有显示;b9 除bus外,还有可能北桥,内存有问题。
╘B、╘5 内存有问题(北桥部分);53—54 开机,但不读内存,之前不开机;
╩ 显示部分短路;08—25 查北桥P部分;07 RTC

有显示后,屏幕提示的故障:
CPU频率错:查跳线、设置、时钟频率等
内存容量报错:内存槽接触不良、北桥虚焊或坏  查内存槽的数据、地址、控制线(阻值和波型)
硬盘控制错或不读硬盘:1、查硬盘接口上的RESET信号或IDE各个引脚的对地阻值。2、查跟IDE相联系的244,245或排阻。3、南桥
软驱不读或报错:1、查软驱接口的对地阻值。2、I/O芯片3、南桥
键盘无作用:查RESET,CLK,DATA,+5V及其相关的线路如键盘插口和供电的小电感、保险
  或I/O 芯片或南桥内部
显卡维修不显示(一点反应都没有,屏幕上):应查主IC供电,不对为IC本身坏,或BIOS不对或坏。1、显卡不显卡:查供电,BIOS,晶振。2、花屏:显存②坏或BIOS不对,加速端显存坏,主芯片坏,晶振坏。3、白光:显存①坏。变色:主芯片或①②显存或活动显存坏→可先拔下活动显存查看。偏色:三其色不对→主芯片坏。
1、  缺色:主芯片输出端电阻或保险(电感)坏。
注:主板上和声卡,显卡上的保险都是用电感L,电阻R来代替。
维修要点
1.  BIOS作用:BIOS是开机初始化,检测系统安装设备类型,数量等。
2.  RESET的产生过程:PG→(门电路,南桥)→RESET复位(ISA槽B2脚,PCI槽A8脚,AGP槽B4脚,IDE的确1脚)
3.  CLK产生过程晶振门电路南桥   ISA 20脚  PCI 的D8  AGP的D4   OSC 基本时钟开电就有,直接送到ISA的B30,如没有OSC 则时钟发生器坏
4.  主板不能触发  电源排线的灰线经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244,245)受IO芯片控制和南桥,再从IO 和南桥到PW—ON 插针。(ATX 电源可以强行短路8脚与地来触发主板)
5.  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 三组电压3.3V   1.5V  2V  RESET,SCLK,内存供电3.3V,是否正常,再看其他的原因.

6.  实时时钟的晶振坏只是时间不走.

7.  CPU旁边的两个大管当不上CPU 时,可能无电压输出,插上CPU,应有3.3V和1.5V给CPU  剩下的2.0V 内核由旁边的一个小管子供给.

8.  有些SCLK 信号不经过南桥,直接到CPU 脚和AGP.PCI

9.  电源插座(主板上)各电压通向哪里?掌握RESET、CLK、READY、PG信号产生RESET、PG→时钟发生器→CPU(RESET)。主板上印制线曲曲折:是为了满足信号同步的需要。
10.BIOS的22脚CS(片选)由CPU产生→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11.若诊断卡跳C1-C6,U1-U6表示不读内存①首先看内存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②查内存的RAS,CAS,CS,VCC。
12.若不能触发,查灰线→经过电阻,电容→7414门电路→南桥→ISAB02,PCID8,CPU。
13.若橙线性3.3V对地适中多为BGA故障①BGA,②I/O芯片,③时钟发生器,④电源IC。
14.DBSY(370CPU上就有)→数据忙信号:拆下BIOS,插上CPU,测若无波,北桥坏,前提是(CLK,RESET,VCC)都具备。CPU上的CLK是时钟发生器经过北桥到CPU座上的。
15.新板故障多在①电源IC②I/O芯片③BIOS。旧板故障多在①南桥(FX,VX  )②BIOS③I/O芯片。
16.不能显示①电源部分②时钟发生器③I/O芯片。
17.IDE不能检测→多是IDE口旁边小排坏了。
18.开机不显示→CPU可工作(即POST显示到达26)→BIOS坏(换)。
19.PⅡ,PⅢ死机①主芯片散热不良②时钟发生器或晶振坏③CPU供电不正常④CPU座接触不良。
20.电源插座上绿色线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经过门电路到南桥。
21.待命电压由电源紫色线→电容,电阻→一路到I/O芯片,一路到南桥,一路到北桥。
注:待命电压5V,只要是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北桥,南桥或I/O芯片就有5V电压,主板如果不触发它,南北桥不应有温度。
22.I/O芯片也有几脚连接到北桥。
23.CPU发出CS(片选)信号→北桥→南桥→BIOS22脚,当BIOS的22脚收到CS信号后,24脚就输出一个OE(允许输出)信号。
24.检查RESET复位信号故障时,不但要检测时钟信号产生电路,不要检测PG信号和RC电路。
25.①内存二排二行10脚CS片选是由北桥提供的。②BIOS22脚上的CS产生过程是由CPU→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电源IC的代换:

一般常用芯片代换:
RT9221----SC1164

RT9222----SC1165

RT9223----SC1153

RT9224----HIP6004B

RT9224B--CL6911E

RT9224C--HIP6004D

RT9224E--HIP6004E

RT9227A---HIP6016

RT9228-----HIP6018B

RT9229-----HIP6019B

RT9230------HIP6020

RT9231-------HIP6021

RT9231A----HIP6021A

RT9238------ ISL6524

RT9239-------HIP6012

rt9238-------hip6021a 8876145

粽子 -5 论坛在就有啦抄袭的哥们
维大 -6 抄袭的东西,而且很老的资料,坛里早有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代换内容有点用处。只是上面的资料太老旧了,也太笼统了。。  还怎么看怎么眼熟的,楼主该不会又是搬运工吧?

网友:
有点老了,不过蛮用心~

网友:
不错是不错可是抄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