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认声卡能装驱动但没声音

楼主(2011-08-25):
今天有台台式机,声卡能认到也能装驱动,音量也能调动!但外放和插耳机都没声音!系统重做也不行,求解中以前用的好好的!关机开机后就不行了

网友:
音频跳线是否正确,换一下声卡,和周边的电容试试,

网友:
没装对吧,

网友:
音频跳线插着类吗?

网友:
....................驱动不对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次DELL台式机同样的情况,重装系统用的是GHOST版的,装上驱动盘上的声卡驱动,不行。后来用纯净安装版的一步步装完,再装上驱动盘上的声卡驱动,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