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2501 跟 PC817 互换有问题吗

楼主(2011-08-25):
NEC2501 跟 PC817  互换有问题吗

网友:
只有在网上查了他们的基本数据后才能知道可不可以代换?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在ATX开关电源中应该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在ATX开关电源中应该完全可以代换的。

目前还没有试过   等把那个电源修复了 再试试吧

网友B:
就电脑的电源来讲 光耦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电脑的电源来讲 光耦都差不多。

差远了 开关电源一般用的是CRT  80-200 的 线性光耦  如果不是线性要么是输出不稳  要么会在重负载的情况下面出现炸鸡的危险  所以呢  PC817 是一般通用的  nec2501 我也看过一些使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