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C鼓了,换完了短路

楼主(2011-08-25):
电源C鼓了,换完了短路,初次接处,以前只略懂。有高手给点意见
电源

网友:
你这个C指的是电容吗?如果是电容的话,换完后短路,说明是焊锡把某个地方短路了,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该不会把极性弄反了吧

网友:
检查电路板焊点是不是连锡了,有时候烙铁掉下了你没看见。

网友:
电容接反了吧

网友:
电容接反?其他地方还有故障?

网友:
其它还有问题

网友:
电容接反了会爆的,晕,短路的话估计焊的不好。

网友:
呵呵,那些都没有。没焊反,也没连。

网友:
是不是换反了 爆了没

网友:
最可能就是连锡了,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
焊锡渣连线了,清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连锡了,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
连锡的机率很大

网友:
估计是连锡了吧!!

网友:
没有,这点肯定没连锡。

网友:
电容短路的很少,鼓包多为无容量或容量少.

网友:
只怕是没有换之前已经短路了。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副电源功率管、主电源功率开关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研究下

网友:
估计是没焊好吧,电容拆了 再量一下

网友:
可能没换前就有短路了。

网友:
请问你的c是前级还是后级的 后级得有短路好测出来 的 你看是哪路坏了旧查那路 恭喜你会成功的

网友:
看看正负级有没有弄错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被楼主焊短路了???

网友:
要么就是你焊接短路 要么就是有短路的电容

网友:
你既然说是新手  那你看看C有没有换反了